FPGA笔试题及答案总结

楼主(2019-03-07):
    FPGA笔试题及答案总结

网友(2019-09-07):
    学而时习之

网友:
    1、简述触发器和锁存器之间的差别?
    锁存器对电平信号敏感,在输入脉冲的电平作用下改变状态。

D触发器对时钟边沿敏感,检测到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瞬间改变状态。

    2、什么是Clock Jitter和Clock Skew,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时钟抖动(Clock Jitter):指芯片的某一个给定点上时钟周期发生暂时性变化,使得时钟周期在不同的周期上可能加长或缩短。

    如下图:

    时钟偏移(Clock Skew):是由于布线长度及负载不同引起的,导致同一个时钟信号到达相邻两个时序单元的时间不一致。

如下图:

区别:Jitter是在时钟发生器内部产生的,和晶振或者PLL内部电路有关,布线对其没有影响。Skew是由不同布线长度导致的不同路径的时钟上升沿到来的延时不同。

时钟抖动和时钟偏斜的差别

    3、什么是亚稳态,产生的原因,如何消除?

这个问题的详细介绍在博文:亚稳态专题

    篇幅过大,给出简洁解释:

如果触发器的输入电压采样时间过短,即时序不够,则触发器需要花很长时间来实现输出逻辑达到标准电平,也就是说,电路处于中间态的时间变长,使得电路“反应”迟钝,这就是“亚稳态”。(例如输入信号在时钟有效沿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之间改变了,导致不满足触发器的建立时间或保持时间,导致输出有一段时间的不稳定态,就是亚稳态。)

    消除:两级或多级寄存器同步。理论上亚稳态不能完全消除,只能降低,一般采用两级触发器同步就可以大大降低亚稳态发生的概率,再加多级触发器改善不大。

但注意双触发器作为同步器只能用在单比特数据的传递中。原因很简单,因为同步器输出只能保证是一个稳态不能不能保证是一个确定的值。故多比特数据使用同步器还是会出现乱码的情况。对于多比特数据的操作一般使用异步FiFO。

    参考代码:

    ----------------------------------------------

    reg data_mid;

    reg data_ou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data_mid <= 1'b0;

            data_out <= 1'b0;

        end

    else begin

        data_mid <= data_in;

        data_out <= data_mid;

    end

    end

    ----------------------------------------------

    4、同步与异步?

    同步复位和异步复位的区别

同步复位是复位信号随时钟边沿触发有效。异步复位是复位信号有效和时钟无关。

    如异步复位:

    同步复位:

    同步逻辑和异步逻辑的区别

    同步逻辑是时钟之间有固定的因果关系。异步逻辑是各时钟之间没有固定的因果关系

    同步电路和异步电路区别

    同步电路有统一的时钟源,经过PLL分频后的时钟驱动的模块,因为是一个统一的时钟源驱动,所以还是同步电路。异步电路没有统一的时钟源。

    5、谈谈对Retiming技术的理解

Retiming就是重新调整时序,例如电路中遇到复杂的组合逻辑,延迟过大,电路时序不满足,这个时候采用流水线技术,在组合逻辑中插入寄存器加流水线,进行操作,面积换速度思想。

网友(2020-02-28):
    参考一下看看 嘎嘎

网友(2020-09-21):
谢谢分享!5 s3 m( ]& S: i9 L1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