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试晶振频偏精度测试问题

楼主(2019-03-06):
请教各位大神:

测试晶振频偏时,是使用普通的示波器无源探头还是使用同轴线缆,咨询过测试仪器公司,他们推荐使用同轴线缆,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同轴线缆需要做到测试端的阻抗匹配,即50Ω,一般的晶振管脚这个很难控制,也为测试准确性带来麻烦,有没有一个通用的准则?

网友:
这个我们之前都是用频谱仪来进行测试的,不知道准不准确

网友:
应该都可以吧,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个要看晶振的负载电容多大,一般选择探头的负载电容越小越好。
当然,使用频谱仪扫描测试应该也可行,精度没有对比过,有条件的话可以对比测试看一下。

网友B:
以前问过TEK的工程师,他们建议使用同轴线缆,但是50Ω怎么控制?这个还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问过TEK的工程师,他们建议使用同轴线缆,但是50Ω怎么控制?这个还真是个问题

是吗?这个就是个问题

网友:
用频谱仪来进行测试

网友:
来看大神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晶振的负载电容多大,一般选择探头的负载电容越小越好。
当然,使用频谱仪扫描测试应该也可行,精 ...

嗯,都试过,不知道哪个更准确

网友(2019-06-10):
推荐哪种方法最合理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