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pcb求指导

楼主(2019-03-07):
自己第一次画pcb画的是数字时钟想问下这样布局可以吗?如果不可以都有啥问题?麻烦指导下

网友A:
    原理图没有,只看器件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没有,只看器件看不出来

这是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没有,只看器件看不出来

    这是原理图,刚才那个太模糊了,麻烦帮我看看

网友B:
    你这原理图还是看不清啊,你分块截图,截清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原理图还是看不清啊,你分块截图,截清楚一点

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吗

    这是PCB

网友:
    PCB中元件间距太大,可以再做紧凑点。

网友:
    看起来跟没布局一样,网上找找布局规则

网友(2019-04-07):
    放紧凑些,能把线步下就可以了,板子大了打样价格高

网友:
    尽可能的靠近,时钟电路的信号线也要短

网友:
    看了楼上的回答,没有给出明确的做法,但有一点说的不错,元件散的太开,浪费板材,也不美观
建议:1,数码管挨紧排列
             2,通功能电阻,电容,排列整齐
         3,晶体管靠近单片机
         4,走线越短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