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entor中过孔长度如何添加?

楼主(2019-03-07):
请问mentor中过孔长度如何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版本?

我有多个版本,EE和VX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多个版本,EE和VX都有,

    VX版本中

网友:
    EE795版本之前是没有相关设置的

楼主:
    明白了 谢谢版主

网友A:
    mentor中的过孔长度计算和Allegro中的计算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entor中的过孔长度计算和Allegro中的计算是有区别的

    我也用Allegro呢,貌似就是有区别,但没深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Allegro呢,貌似就是有区别,但没深究过。

    两个软件算法上还是有一些区别,同一个数据两者会有误差的,主要在与叠层数据计算和板材型号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