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软件怎么打不开Help链接?

楼主(2019-03-07):
VX软件怎么打不开Help链接?

网友A:
    首先确定你安装DOC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你安装DOC了没?

    难道还有另外的安装包吗?

网友A:
    是需要另外安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需要另外安装的

安装包版本好多啊,是不是还有浏览版本呢?

楼主:
    好吧 我先去找找这些安装包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 我先去找找这些安装包 谢谢了

    找对应版本的DOC安装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包版本好多啊,是不是还有浏览版本呢?

确实有浏览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 我先去找找这些安装包 谢谢了

没装文档就是下面的情况

楼主:
    对 就是这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就是这现象

安装的时候注意找对应的安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