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有快捷键设置或者修改的地方吗,求点KEYIN COMMAND的命令

楼主(2019-03-07):
    mentor 的快捷键设置修改,类似allegro改ENV类似的操作,
还有几十求点KEYIN COMMMAND的命令,具体的命令和命令的是什么意思最好哟个LIST谢谢

网友:
    简单点的就是需要配置的VBS脚本,还要看你具体的版本呢。EE版本和VX版本菜单命令有变化。

网友A:
    部分命令可以参考

    BindMenu = 0
BindAccelerator = 1
    BindCommand = 1

    Set keyBindTables = Gui.Bindings("Document")

    ' Bind the menu command to a key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Z", "Edit->FixLock->Fix",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SPACE", "Route->Edit Routes->Change Width",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D", "Edit->FixLock->Unfix",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Q", "Edit->FixLock->Lock",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W", "Edit->FixLock->Unlock",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S", "Edit->FixLock->Semi Fix",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Space", "Route->Edit Routes->Change Width",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G", "Route->Edit Routes->Gloss",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P", "Planes->Plane Shape", 0 , 1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X", "run c:\iAT\ChangeMode.vbs", BindCommand,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StrokeBinding "357", "Route->Edit Routes->Change Width",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F4", "run c:\iAT\testkey.vbs", BindCommand,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R", "run c:\iAT\plow.vbs", BindCommand,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StrokeBinding "1236987", "Draw->Rule Area",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U", "SmartUtilities->FatTrace->FatTrace Edit",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M", "Edit->Move",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c", "Edit->Delete",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网友A:
    以上具体快捷键由个人习惯设置,并非一定按照示例中的设置,编辑好后保存将此程序拷贝到:
    安装盘\MentorGraphics\EEVX.1.2\SDD_HOME\standard目录下,然后在打开scripts.ini文件,添加启动路径如下:
    重启pcb后试试是否添加成功

网友B:
    大神,好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好复杂

都是模板,但确实比A软件稍显复杂,大体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具体快捷键由个人习惯设置,并非一定按照示例中的设置,编辑好后保存将此程序拷贝到:安装盘\MentorGrap ...

谢谢版主

网友(2019-07-19):
引用 网友A:
部分命令可以参考

    改天试试

网友(2020-06-15):
引用 网友A:
部分命令可以参考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P", "Planes->Plane Shape", 0 , 1
这一条怎么跟其他命令格式不一样啊?

网友(2020-07-16):
    VX2.4是不是可以直接在tools里添加,具体怎添加了?

网友(2021-07-01):
    toolbar里的一些功能怎么加快捷键?比如arrange 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