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页连接符上的感叹号和尖尖符号

楼主(2019-03-07):
如下图,层次原理图接口放置页连接符,页码标识有感叹号和尖尖符号,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2019-04-22):
因為你用的是階層式的電路圖,但某些電路圖不在同一份 DSN 裡面 (由多個 DSN 組成一份完整電路圖),所以會有尖尖的符號和驚嘆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