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单片机C语言编程中不经意间的一个小错误!

楼主(2019-03-07):
谈谈单片机C语言编程中不经意间的一个小错误!

我们知道,51单片机有几个不同的中断源。

对于一个系统的设计,通常在初始化程序里面需要定义各个中断等

比如:

TMOD = 0x21; // T1 mode 2 T0,mode 1 //GATE C/T M1 M0 GATE C/T M1 M0

TL1 = 0xfd; // 0xfa=4800 bps 0xfd=9600 bps

TH1 = 0xfd;

TH0 = -(10000/256);

TL0 = -(10000%256);

PCON = 0; //波特率不变等设置

SCON = 0x50; //串口1方式1,允许接收

IT0 = 1; //外部中断0下降沿有效

IT1 = 1; //外部中断1下降沿有效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T0 = 1; //开放定时器0中断

ES = 0; //串行中断

EX0 = 0; //外部中断0

EX1 = 0; //外部中断1

EA = 1;

可以看到,我们一共有:定时中断0,定时中断1,外部中断0,外部中断1,串行中断。

这五个中断是最基本的中断源。对于各位的设计,我相信这一段代码在不同的程序重通常都不会自己重复敲打进去了。应该是从以前某个代码中直接复制过来吧。

推荐阅读:单片机设计与KeilC编程总结

此时会有一个小问题存在而被你忽略。

之前已经完成的代码中,你很有可能已经使用了全部5个中断,但是,一个刚开发的系统,也许还只是用到了其中的三个或者两个中断,而中断你全部开启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换算到汇编中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问题: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中断0入口

ljmp int1 //中断1处理

org 000bh //中断1入口

ljmp int2 //中断1处理

org 0013h ……

ljmp int3

org 001bh

ljmp int4

org 0023h

ljmp int5

main:

……

ret

int1

reti

int2

reti

……

可以知道,设置EX0 = 1意味着如果在外部中断0上存在中断信号,程序会跳转到0003h处运行

而下一条就是跳转到对应的中断处理程序。

假如我们的系统所有的中断都开启,但是你的中断处理程序此时只有一个。比如是串口中断开启。

那就意味着如果有定时中断也好,外部中断也好,全部都会让你执行串口中断处理函数。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让中断跳转到对应处理函数的过程,于是一直往下运行,从而发生未知的故障。

又比如你没有 串口中断处理函数,但是你开启了串口中断,你的程序在调试阶段又有一个串口发送数据的函数,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发送数据的时候有可能进入串口中断入口,而此时没有一个跳转命令到串口处理函数,那么只好重新运行主函数了。

程序就全部乱套了。

综上,没有用到的中断,就不要开启其标志位,在COPY的时候要记得修改此处的参数,否则搞死人不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