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PADS Logic自带的电源符号使用问题

楼主(2019-03-07):
请教各位大神,pads Logic自带的电源符号使用问题,使用接地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使用电源就这样,元器件我尝试换系统自带的电阻也这样,而且添加连线使用电源符号失败后,那根连线不显示了,想从新在那个引脚上连线也不行,没反应,必须移动元器件之后,那根连线才能显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谢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