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求解频率设置

楼主(2019-03-07):
HFSS求解频率设置是不是越高越好?(电脑性能不考虑的情况下)
高速信号仿真是否按照转折频率设置?转折频率大约会在工作频率的5倍,设置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最新版本支持broadband,设置最低到最高做内插就可以。

网友:
高速信号仿真,最小设置时钟频率的3倍,最大不要超过5倍。

网友(2019-08-01):
    并不是越高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