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接地

楼主(2019-03-07):
    一般datasheet上都会建议mcu的数字地、模拟地等单点接地,这些地在单片机内是不是独立的?3 K: f2 t7 Z8 W  m

网友: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办法来求证:即用万用表测量MCU数字地、模拟地管脚的通断就可明白。

网友:
    为了避免干扰,保持模拟信号质量,一般内部都是分开的。

网友:
    如果有良好的地平面,其实不分开也没有关系。目前做了几个音频相关的板子,都有比较完整的地平面,数字地和模拟地直接到地平面上,各项指标和芯片手册基本一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地平面,建议还是分开。

网友:
    同意7楼。但用过一次ST的单片机,即使不用AD功能,也要给模拟电源供电,否则不能正常工作。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见过没

网友(2019-05-24):
    感谢老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