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接地处理

楼主(2019-03-07):
    mcu的有数字地、模拟地等等,想要把这些地单点接地,但是这些从mcu引出的地在mcu内部是否有连接?如果这些地在内部已经连接的话单点接地是不是就没了效果了。。。

网友:
    没有必要进行模拟地、数字地分割,只要注意布线时数字线不要走到模拟区域、模拟线不要走到模拟区域就可以了

网友:
    MCU的DGND和AGND在片子内部是分开的,你只要在芯片外部布线时将其都连接到整板的GND,这样就实现了芯片的单点接地了

网友(2019-04-12):
    数字地和模拟地当然是要分开的,并且单点接地,提高MUC模块抗干扰能力
人家一看你的PCB就知道,你是不是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