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板子外圈包一圈地防ESD好吗?

楼主(2019-03-07):
    请教大神板子外圈包一圈地防ESD好吗?

网友:
    可以包一圈,可以露铜,但是只能改进辐射引起有的ESD,对传导引起的作用不大,还是要从硬件设计和机构设计上想办法

网友:
    包地后,要保证PCB的GND与ESD回流地良好搭接

网友:
    可以这样做,但还是应该加ESD器件,ESD器件可以加快静电导向大地的速度

网友:
    可以这样做,但如果效果不好的话还是应该加ESD器件,ESD器件可以加快静电导向大地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