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电子称RS整改

楼主(2019-03-07):
各位大神。现在我有一个电子称测试RS的时候200M-300M数值一直在跳动,主板外围的线我都加屏蔽铜箔和磁环,还是在跳动。求整改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
能否找出是哪个信号受干扰导致的数值跳动,然后针对这个信号增加电容滤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