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法创建pinpair

楼主(2019-03-08):
创建pinpair的选项是灰色的,无法创建

楼主:
    难道与版本有问题吗?我是VX2.2版本

网友A:
    这是Toplopy初始化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Toplopy初始化导致的。

大神,能具体点吗,具体如何操作呢?要设置等长就是搞不来pinpair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具体点吗,具体如何操作呢?要设置等长就是搞不来pinpair

需要给目标网络选择拓扑形式,有多种拓扑形式,初始化是MST

    此种情况是没有特殊线序关系的,按照最小最短路径来定义拓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能具体点吗,具体如何操作呢?要设置等长就是搞不来pinpair

选择MST以外的任何拓扑形式都可以激活pinpair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MST以外的任何拓扑形式都可以激活pinpair选项

,感谢水飞及时指导,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水飞及时指导,学习了。

Chained:菊花链或者fly_by模式,简单点讲就是依次连接所有关系,可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619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ined:菊花链或者fly_by模式,简单点讲就是依次连接所有关系,可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 ...

    ,没去听课,损失,感谢超预期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去听课,损失,感谢超预期分享。

    应该多去听相关老师的公开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去听课,损失,感谢超预期分享。

    T节点 ,看图标是比较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T节点,看图标是比较好理解。

已经顺利创建了pinpair,感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顺利创建了pinpair,感谢指导

    看图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理解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