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entor中默认的DRC模板存在哪个位置呢?

楼主(2019-03-08):
请教mentor中默认的DRC模板存在哪个位置呢?

网友:
可以自定义哈,你存的时候存你自己的位置。

网友A:
    EE版本和VX版本的默认位置是一致的,安装盘:\MentorGraphics\版本\SDD_HOME\standard\config\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版本和VX版本的默认位置是一致的,安装盘:\MentorGraphics\版本\SDD_HOME\standard\config\pcb

好的 我这就去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这就去找一下

    跑DRC的时候,自己设置的参数都可以收集起来保存上,后面换电脑或者更新版本等等,都可以随时拿来用,也非常的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