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程序编码规范

楼主(2019-03-08):
单片机汇编程序编码规范

软件设计更多地是一种工程,而不是一种个人艺术。如果不统一编程规范,最终写出的程序,其可读性将较差,这不仅给代码的理解带来障碍,增加维护阶段的工作量,同时不规范的代码隐含错误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分析表明,编码阶段产生的错误当中,语法错误大概占20%左右,而由于未严格检查软件逻辑导致的错误、函数(模块)之间接口错误及由于代码可理解度低导致优化维护阶段对代码的错误修改引起的错误则占了一半以上。

可见,提高软件质量必须降低编码阶段的错误率。如何有效降低编码阶段的错误呢?这需要制定详细的软件编程规范,并培训每一位程序员,最终的结果可以把编码阶段的错误降至10%左右,同时也降低了程序的测试费用,效果相当显著。

本文从代码的可维护性(可读性、可理解性、可修改性)、代码逻辑与效率、函数(模块)接口、可测试性四个方面阐述了软件编程规范,规范分成规则和建议两种,其中规则部分为强制执行项目,而建议部分则不作强制,可根据习惯取舍。

1.排版

规则1

程序块使用缩进方式,函数和标号使用空格缩进,程序段混合使用TAB和空格缩进。缩进的目的是使程序结构清晰,便于阅读和理解。

默认宽度应为8个空格,由于Word中为4个空格,为示范清晰,此处用2个代替(下同)。

例如:

MOV R1, #00H

MOV R2, #00H

MOV PMR, #PMRNORMAL

MOV DPS, #FLAGDPTR

MOV DPTR, #ADDREEPROM

read1kloop:

read1kpage:

INC R1

MOVX A, @DPTR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INC DPTR

CJNE R1, #20H, read1kpage

INC R2

MOV R1, #00H

CPL WDI

CJNE R2, #20H, read1kloop ;END OF 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