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设置定时器

楼主(2019-03-08):
STM32如何设置定时器

STM32如何设置定时器

下面以STM32的TIM2作为实例一步步配置成为定时器:

第一种

对定时器的基本配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 //设置自动装载寄存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5999; //分频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选择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md(TIM2, ENABLE); //是能定时器

始能定时器的中断: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在开启时钟里一定要打开TIM2的时钟,函数表达式如下: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4:中断向量函数的编写: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如果程序在ram中调试那么定义中断向量表在Ram中否则在Flash中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Enable the TIM2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5:中断函数的编写:

当有TIM2的无论哪个中断触发中断发生那么就会进入这个函数

TIM2_IRQHandler(void)

所以这个更新事件的中断判断要依靠以下语句: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SET)

按照以上步骤配置可以顺利进行定时器的基本定时应用

第二种方法:

/* Enable TIM2 Update interrupt [TIM2溢出中断允许]*/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 ENABLE);

中断中的设置为: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1) != 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