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基础语法-数据类型 常量 变量

楼主(2019-03-08):
verilog 基础语法-数据类型 常量 变量

    常量:
        整数:<位宽 num'><进制 b|o|d|h><数字>,例如 4'b1010
        x值(不定值)和z值(高阻值,也可用?代替)
            x和z可以标识某一位或者某一个数字
            4'b10x0,4'bx,4'b101z,4'bz,4'b?
        负数:整数最前面加-
        下划线:分割数字部分,更加易读(8'b1000_1000)
    参数:parameter
        parameter 参数名=表达式;
        表达式只能是数字或者定义过的参数
    变量:
        wire型:wire [n-1:0] 数据名;
            wire表示信号,常用来表示assign关键字指定的组合逻辑信号
            wire型信号可以用作输入,输出
        reg型:reg [n-1:0] 数据名;
            对存储单元的抽象
            常用来表示always模块内的指定信号,常代表触发器
            always块内被赋值的每一个信号都必须定义为reg型
        memory型:reg [n-1:0] 存储器名[m-1:0];
            reg [n-1:0]表示基本存储单元的大小
            存储器名[m-1:0]表示基本存储单元的个数,存储空间的容量
            对存储器进行地址索引的表达式必须是常数表达式
            一个n位寄存器可以在一条赋值语句里进行赋值,而一个完整的存储器不行
    运算符及表达式:
        基本运算符:+ - * / %
        位运算符:~ & | ^ ^~
        逻辑运算符:&& || !
        关系运算符:< > <= >=
        等式运算符:== != (不管x、z,结果可能是不定值)
                    === !==(对参数的x、z都进行比较)
        移位运算符:<< >>
        位拼接运算符:{ },将几个信号拼接起来,例如{a,b[3:0],w,3'b100}
        缩减运算符:C =&B;C =|B;C =^B;
        优先级别:和c语言差不多,加括号
    赋值语句:
        1)非阻塞赋值方式(b <= a)
            a.块结束才完成赋值
            b.b的值不是立刻就改变的
            c.在可综合的模块中常用
        2)阻塞赋值方式(b = a)
            a.赋值语句执行完成后,块才结束
            b.b的值在赋值语句执行后立刻改变
            c.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简单理解:
            非阻塞赋值用了多个触发器,每次时钟到达,所有触发器都触发一次
            阻塞赋值连到同一个触发器上,时钟到达,导致所有寄存器被赋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