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与Verilog硬件描述语言TestBench的编写

楼主(2019-03-08):
VHDL与Verilog硬件描述语言TestBench的编写

VHDL与Verilog硬件描述语言在数字电路的设计中使用的非常普遍,无论是哪种语言,仿真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随着设计复杂度的提高,仿真工具的重要性就越来越凸显出来。在一些小的设计中,用TestBench来进行仿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VHDL与Verilog语言的语法规则不同,它们的TestBench的具体写法也不同,但是应包含的基本结构大体相似,在VHDL的仿真文件中应包含以下几点:实体和结构体声明、信号声明、顶层设计实例化、提供激励;Verilog的仿真文件应包括:模块声明、信号声明、顶层设计实例化、提供激励。大致思想都是相似的。

  简单的说,TestBench就是一种验证手段,从软件层面对设计的硬件电路进行仿真。具体来讲,一般是在你的仿真文件里,产生激励信号,作用于被仿真的设计文件DUT(Design Under Test),产生相应的输出,然后根据输出信号检验设计的电路是否存在问题或者存在哪些问题。

  下面以FPGA板中驱动流水灯的一段程序为例,简单介绍一下两种语言的TestBench的编写。

View Code
  上面是一段流水灯的代码,控制8位流水灯依次点亮,再依次熄灭。第一个always语句完成分频功能,第二个always语句用于计数,共16个值,第三个always语句根据计数的值选择LED灯的状态。其中clk、rst分别为时钟和复位信号,led为驱动流水灯的输出信号。接下来针对这一设计编写其TestBench文件。

View Code
  由于只需要时钟和复位信号即可,故在其仿真文件并不复杂,建立测试模块,进行信号声明,在两个initial中分别提供clk和rst信号,最后进行例化。当然注意一点,在仿真时要把分频模块去掉,或者将分频系数改小,否则仿真时不容易观察波形。下面是在Modelsim中仿真得到的波形(分频模块改为2分频)。

  总结起来,Verilog的TestBench有着相对固定的写法:

View Code
  最主要的是在initial语句中进行激励的生成,这要根据具体的设计来分析。

  下面对比介绍VHDL语言TestBench的写法。同样的功能,驱动流水灯,VHDL的程序如下:

View Code
  根据语法要求,首先声明库,接着定义实体和结构体。在结构体中用三个进程(PROCESS)分别实现分频、计数、流水灯状态分配的功能,功能相当于上面Verilog程序中的三个always语句。接下来写TestBench文件:

View Code
  在这个TestBench中同样只需要提供clk和rst信号,分别在两个进程实现,Modelsim中的仿真结果如下(同样在仿真的时候将分频系数改为2):

  总结一下,VHDL的TestBench写法也有相对固定的格式:

View Code
  相对与Verilog语言来说,VHDL的TestBench除了自身的库声明以及Entity和Architecture之外,还需要进行元件的声明,即将被测试的设计声明为一个元件,然后对其例化。在激励的产生方面与Verilog思路相同。

  从上面的程序可以看出,Verilog语言相对比较随意一些,从C语言编程中继承了多种操作符和结构;而VHDL的语法则比较严谨,有固定的格式。但在功能的实现上二者大同小异。比如Verilog中的always语句,在VHDL中可以找到PROCESS与之对应,当然更多的是不同。两种语言均可在不同的抽象层次对电路进行描述:系统级、算法级、寄存器传输级、逻辑门级和开关电路级,但是VHDL更擅长系统级,而Verilog更方便底层描述。在学习硬件描述语言的时候不妨对比学习一下,相信会对电路设计的理解更加深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