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压敏电阻单体测试与变频器整机测试的差异性?

楼主(2019-03-08):
验证压敏14D621,压敏电压620V,箝位电压1025V。
首先我使用两个压敏电阻串联,然后上380V电进行+3KV浪涌冲击(1.2/50)。测试结果如下,残压2.5KV。

然后在变频器电源端口装该压敏电阻,电路如下,对R、S相之间进行+3KV浪涌冲击(1.2/50)。

分别在0度,90度,270度冲击的残压如下,黄色波形为在浪涌冲击设备信号发生器同轴输出测得的浪涌电压,绿色波形为在R、S两相之间测得的残压。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在变频器整机电源端口R、S两相之间测试,怎么测残压都只有不到1KV,这不科学啊,14D621箝位电压至少1025V,R、S相之间是两个压敏串联,总箝位电压至少2050V,怎么可能只有不到1KV。我换了几台变频器依然如此。
浪涌冲击设备先使用3Ctest,后使用Haefely,结果还是一样,压敏电阻也换过,实在搞不清楚什么原因,请教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非常感谢!

网友:
通过 Surge level IEC 61000-4-5 1.2/50μs-8/20μs CM/ DM:6KV-3KA 浪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