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射频开关的主要参数是什么或者相应的资料发给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2019-03-08):
请教大神,射频开关的主要参数是什么或者相应的资料发给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通常射频开关我们比较关注插损和通路隔离
以下是一个射频开关的规格书,左边第一列都是关键参数。从上到下依次为,插入损耗,端口隔离度,电压驻波比,谐波,互调,电流,开关时间,唤醒时间

网友:
学习了,不过射频开关应该还有那种机械式的。工作起来还能听到电磁继电器啪嗒啪嗒的声音,那种开关应该最看重的是插入损耗,另外还有使用寿命。

网友(2020-04-14):
水电费是暗示法噶尔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