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与LVDS相连,交流耦合,接收端要做戴维宁端接吗?

楼主(2019-03-08):
求高手赐教

网友A:
lvds能作交流耦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ds能作交流耦合吗?

可以吧

网友:
需要,需满足阻抗匹配要求。

网友:
LVDS对LVDS不都100欧姆端接吗,有些芯片将这个端接电阻集成到了芯片内部,这样的话外部就不需要了。

网友:
An Overview of LVDS Technology

网友B:
LVDS为电流驱动方式,驱动电流为3.5mA,一般需要在接收端端接100Ω电阻,电压摆幅为350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DS为电流驱动方式,驱动电流为3.5mA,一般需要在接收端端接100Ω电阻,电压摆幅为350mv;

这个是最基本的直流耦合接法,AC耦合的话就要复杂一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VDS为电流驱动方式,驱动电流为3.5mA,一般需要在接收端端接100Ω电阻,电压摆幅为350mv;

哥们,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有需要用一颗传感器它是HiSPi接口,但核芯片是MIPI接口,能直接脚对脚连吗,中间还需要串东西吗,还是需要什么芯片转换电平?因为两个接口供电电压都不一样,一个是1.8V,另一个是0.4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有需要用一颗传感器它是HiSPi接口,但核芯片是MIPI接口,能直接脚对脚连吗,中 ...

两种接口的信号电平不同,中间应该是需要加入相应的桥接器或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2019-04-24):
要接。AC耦合时接收端的共模电平要在手册要求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