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如何做PCB器件封装

楼主(2019-03-08):
    AD09如何做PCB器件封装

网友:
    自己BD一下,很多的

楼主:
    谁有详细资料呀,初学

网友:
    三种方法
    一种自己画封装,适用于异形封装
    第二种使用工具里的器件向导,适用于标准封装
第三种使用工具里的IPC封装向导,适用于标准封装

网友:
    任何一个AD的基础书都会讲到PCB的元件封装库的制作。
自己看下基础书吧。。。

网友:
    建一个封装库,根据元件实际尺寸参数绘制元件在电路板上安装的垂直投影。
    注意:投影轮廓在丝印层绘制,焊盘根据元件安装类型选择THT还是SMT,焊盘的大小、间距要根据实际元件的引脚确定,焊盘的序号要根据元件的原理图符号的引脚序号确定。封装中也应该包含一些标注信息(如极性,方向等,在丝印层绘制)。
需要说明的是,封装绘制必须在原点周围进行,不然调用的时候会出现问题。

网友:
    网上找画好的封装

网友(2019-04-12):
    说个大概的步骤:
    1,一般工程师会建立自己的封装库文件,首先建立工程,在工程下添加库文件即可编辑
2,制作封装,普通的元件封装,可以自己做,芯片引脚多应该采用封装向导编辑,普通的只要画好焊盘和外框形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