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nake功能求助

楼主(2019-03-08):
去年的时候在16.5版本上用过一次,记得是输入skill然后输入snake.
然后就可以直接在bga内部走snake线了,但是今年用了以前的方法不能使用,
不知道是不是记错方法了,求教大神们,谁在盗版16.6上面使用过这个功能在bga
处用snake的,请赐教使用方法,不胜感激!最好能截图付上操作方法,谢谢大神们了!

网友:
    你这是通过skill插件来实现的功能,重装过系统后要重新加载skill插件。

网友A:
    不是在skill模式下调用的,直接在命令栏输入snake,然后回车,在面板设置差分走线的线宽和间距(1.0的BGA可以设置4:4),然后走线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skill模式下调用的,直接在命令栏输入snake,然后回车,在面板设置差分走线的线宽和间距(1.0的BGA可 ...

,有截图没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截图没么

    描述已经写的不能再详细了,还要啥截图哦!不妨自己动手试试,有问题再提出来!

网友(2019-04-30):
引用 网友A:
描述已经写的不能再详细了,还要啥截图哦!不妨自己动手试试,有问题再提出来!

设置完点过孔无法走线?还是再点走线命令?

网友:
    直接在命令栏输入snake,然后回车

网友:
    问题是回车设置完 点过孔不出线

楼主(2021-04-01):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skill模式下调用的,直接在命令栏输入snake,然后回车,在面板设置差分走线的线宽和间距(1.0的BGA可 ...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16.6输入snake后,右侧面板设置走线后,在选孔后拉不出线来,也不报错,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