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塞孔

楼主(2019-03-08):
    gerber中过孔不开窗和过孔塞孔会是一个效果吗?

网友:
    不是,需要单独跟板厂说明。

网友:
    出光绘的时候不加对应过孔solder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是塞孔,也可能只是油墨盖孔,一般要在制作说明中明确要求。

网友(2019-05-15):
    过孔不开窗是指把过孔环形焊盘用油墨盖住。
过孔塞孔是指把过孔填塞,防止漏锡等,一般有油墨塞孔和树脂塞孔两种。

网友:
    塞孔的话需要说明

网友(2019-07-25):
    客户如果没有说明的话,SM层过孔没有开窗即需要塞孔,只是IPC对塞孔有五种typle,需要看客户的需求单或gerber备注里是否说明需要用哪种typle做塞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