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BT互相干扰怎么验证?

楼主(2019-03-08):
各位大神,请问wifi/BT互相干扰怎么验证?

网友:
楼主问的是传导还是辐射呢?貌似方法不一样

网友:
传导的话,主要验证相互工作对接收灵敏度的影响;辐射的话,主要考虑对性能的影响,比如吞吐量,速率,传输距离等。

网友:
一般是验证传导干扰吧,验证接收灵敏度的desense值是否在接受范围内

网友:
向大神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