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指教

楼主(2019-03-09):
PCB板用了好几年了,这一批突然有1/3的不良率,朋友说是电容来料问题,但剩下未做的板缺没测出不良

网友:
从几个方面分析哈:
1、看看电容管脚是不是爬锡不良或虚焊,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电容管脚被氧化;
2、检查贴片时该器件是否偏位;
3、查看板上是否有污染;

匿名
引用 网友A:
从几个方面分析哈:
1、看看电容管脚是不是爬锡不良或虚焊,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电容管脚被氧化;
2、检查贴片时该器件是否偏位;
3、查看板上是否有污染;

没有诶,我用万用表测试出来是坏掉的,换了一个就好了,但就是这批不良率有点高,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电容的不良

网友:
是不是电容采购时的参数有变,耐压不够导致击穿?
或者电容上的电压有其它干扰导入,导致峰值电压超出电容的耐压值。这种情况,需要分析干扰导入源。

网友:
    听你说的这些,既然PCB板没问题,那么就是物料的问题,排查物料的批次和参数,与之间做比较

网友:
    也可能是炉温曲线不对,快速降温后被焊盘拉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