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ACK位后出错

楼主(2019-03-09):
CAN通信,测试时发现经常出现错误帧,测试波形,发现在ACK应答位后本应该是7个隐形结束为,当出现了7个显性
    下图第一个错误帧波形
第二张图黄色的是错误的,蓝色的是正确的

楼主:
    请教这个错误帧是,代表是哪个引起的?

网友:
    看不懂,感觉很厉害

网友A:
    波特率是多少? 黄线上有几个节点在通信? 蓝线上有几个节点在通信?
节点用的控制器都一样么? 晶振频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是多少? 黄线上有几个节点在通信? 蓝线上有几个节点在通信?
    节点用的控制器都一样么? 晶振频率 ...

    波特率1M  都是7个节点,控制器都是一样的。都STM32H743外加LTM2889

网友:
    整个总线的长度是多少?另外线缆本身的阻抗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在1M的情况下,长度更关键

网友(点评):
总长度小于70CM

网友:
    这种波形不会是硬件问题,你好好查一下端口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