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源走线隔了一层地是否还会影响RF性能

楼主(2019-03-09):
目前正在做的一个项目,PCB走线如下:第四层有一根PA的输入电源走线,线宽1.0mm;

第三层隔了一层地;
第二层挖空;
第一层是射频公共端走线。
第四层PA的电源线从射频公共端下穿过,这样是否会影响射频性能?

网友:
可以看下这个帖子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101&extra=page%3D6&mobile=2

网友A:
大原则都明白,尽量避免你说的这种情况。
具体实现中,存在着许多困难。
建议你将单板PCB 发一下。并描述一下,PA 大电源的特点,如自身杂波强度,滤波器情况,是否还有其他用途,
“射频公共端”是什么意思,很少听说这个概念。请描述一下这个地方的射频信号强度范围,频率范围等。
其实你这种情况称之为共地。 最好避免。
电巢科技 本身是可以帮助大家检视PCB,并给出参考意见的。 有兴趣的话,可以将材料发给yewei@eda365.com

网友:
四层板,射频线参考第二层就可以了,挖空的话线宽会比较宽。如果确实需要挖地,就需要注意和电源的隔离,射频线正下方最好不要有平行的电源线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原则都明白,尽量避免你说的这种情况。
具体实现中,存在着许多困难。
建议你将单板PCB 发一下。并描述 ...

楼主说的射频公共端,应该是指收发通道的公共通路。或者楼主的项目有多个频段,最后输入输出都共用一个天线输入输出口。

网友:
楼主可以截个图上来看看,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射频公共端,应该是指收发通道的公共通路。或者楼主的项目有多个频段,最后输入输出都共用一个天 ...

是的,是指收发通道的公共通路,有多个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