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Module电源模块较DC/DC芯片有哪些优势?

楼主(2019-03-09):
另外uModule电源模块有哪些缺点呢?

网友:
省去选电感的烦恼

网友:
μModule (微型模块) 产品是完整的系统级封装 (SiP) 解决方案,其可最大限度地缩短设计时间并解决电路板空间和密度等常见问题。采用uModule微型模块产品进行设计能够显着地缩减完成设计过程所需的时间量 (视设计复杂性的不同,缩减幅度可高达 50%)。μModule 系列将组件选择、优化和布局设计任务从设计师转移给了器件,从而缩短了整体设计以及系统故障排除时间,并最终加快了产品上市进程。

网友:
    缺点:一是有的模块体积可能比较大,占用较多的布板空间;二是成本相对较贵
要结合实际的产品需求及电源方案,合理选型

网友:
    用过linear的umodule,无它,就是贵

网友:
    不差钱的用这个可以

网友:
    尺寸小、单位功率密度高
提升产品成本
    拉动老美GDP

网友:
    缺点只有一个,就是散热不好。

网友(2019-09-30):
    我们做的就是台达乾坤的电源模块,一体成型的,价格控制就非常好,外围电路非常简单,用起来简单~就是低端用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