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文字丝印的安全距离如何设定?

楼主(2019-03-10):
    请问在哪里可以设定文字和元件、文字之间的安全距离?
 这里的安全距离设了,也还是会出现上面那张图片的警示(<10mil)

网友A:
    这里设置的是铜皮与铜皮之间的距离,即当你的Text是在信号层进行放置时才受这里管控。
    丝印层的Text间隙控制,是下面的Manufacturing->Silk to Silk Clearance,默认ALL与ALL,是控制丝印Text(不仅是位号Text,也包括自由Text)与其他任意丝印之间的距离。
丝印与焊盘之间的距离,是下面的Manufacturing->Silk to Solder Mask Clearance,丝印可以是Text也可以是线。

楼主:
    太感谢您了!
烦脑了好久!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设置的是铜皮与铜皮之间的距离,即当你的Text是在信号层进行放置时才受这里管控。
    丝印层的Text间隙控 ...

大大,真神…網友們的問題您都適時給予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大,真神…網友們的問題您都適時給予解答。

    主要是闲的

网友B(2020-08-16):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闲的

    大大,您好!
    有一个问题再跟您请教,请不吝指导。
    小弟有一个PCB,上有仿真地(AGND),数字地(DGND)及大地(GND),实现单点接地的方式是0欧姆电阻连接,所以原理图上就出现了这个0欧姆电阻。
    小弟的问题是,若原理图上这个0欧姆电阻取消,将AGND,DGND及GND用WIRWE连接在一起,在进入PCB布线时,该如何区分?
    小弟试着将AGND及DGND连接一起后,更新到PCB时,AGND的PAD都变成了DGN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大,您好!有一个问题再跟您请教,请不吝指导。小弟有一个PCB,上有仿真地(AGND),数字地(DGND)及 ...

    这是没办法的,必定会变成一个网络。
    如果不想要这个电阻,可以先放着,等布完线,再把这个电阻从原理图里删了,用线把地连起来,再更新到PCB。
    PCB中,删掉的电阻区域用一段短线连接即可(因为此时两端的网络名已经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没办法的,必定会变成一个网络。
    如果不想要这个电阻,可以先放着,等布完线,再把这个电阻从原理图 ...

    感谢您的指导,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指导,学习了。

    还有一个办法,在原理图双击这个0欧姆电阻,将其类型改为net tie。
    再新作一个PCB封装,由两个焊盘和一段线组成:

    把这个封装赋予那个0欧姆电阻,更新PCB,原0欧姆电阻的封装被他替换。
此时1、2两脚的网络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还是联通的。
因为类型里选的是net tie,所以也不会出现在bom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办法,在原理图双击这个0欧姆电阻,将其类型改为net tie。
    再新作一个PCB封装,由两个焊盘和一 ...

    感谢您的指导,立马来试试。
    疑惑多年的老问题,这回应该找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