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中如何做弧形线处理?谢谢大家

楼主(2019-03-11):
mentor中如何做弧形线处理?

网友A:
    你是想直接arcs走线还是要把corners变成ar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直接arcs走线还是要把corners变成arcs?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走弧形线一般效率较低,并且开销较大,批量的话效率高,可以和45度进行切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另外版本不同,应该还有些差异,基本方法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版本不同,应该还有些差异,基本方法是一样的。

    感谢,那批量更改怎么操作呢?

网友B:
    射频线通常是先走线,然后把角度改成圆弧。FPC设计一组线时,可以直接画弧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射频线通常是先走线,然后把角度改成圆弧。FPC设计一组线时,可以直接画弧线

老吴V5,FPC一般都是根据板框轮廓生成的弧形线,很多高速差分走线为了提升SI能力批量弧形处理了,对等长处理影响较大,反反复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那批量更改怎么操作呢?

EE2005中的Modify corners,选择最小半径和最大半径,可以选择性对某些Traces进行change,也可以全部执行(需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吴V5,FPC一般都是根据板框轮廓生成的弧形线,很多高速差分走线为了提升SI能力批量弧形处理了,对等长 ...

是啊,弧形好麻烦,等长本来好好的,一变弧形变红一大片,又得变回去重新调,有必要都弧形处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2005中的Modify corners,选择最小半径和最大半径,可以选择性对某些Traces进行change,也可以全部执 ...

    说的好深,我还没用过,参数怎么设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好深,我还没用过,参数怎么设置啊?

最小半径要求为2.25mil

楼主:
    感谢耐心指导,我体验下,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E2005中的Modify corners,选择最小半径和最大半径,可以选择性对某些Traces进行change,也可以全部执 ...

变成弧形不等长的话必须要change到corner后才能再调整等长再变到arc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成弧形不等长的话必须要change到corner后才能再调整等长再变到arcs?

    有时候不需要这么麻烦,可以考虑用弧形去绕线或者起包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
    过来学习,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