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llization Area

楼主(2019-03-11):
    请问封装里面的Metallization Area 是一个什么区域,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你指的是Draw在绘制图形的时候可以选择的这个选项还是你在cell中看到的这个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Draw在绘制图形的时候可以选择的这个选项还是你在cell中看到的这个区域?

    我从pcb上看到焊盘外有一个框,属性上显示的是Metallization Area,应该是封装带的吧。刚用mentor ee没多久,以前没见过Metallization Area这个东西,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pcb上看到焊盘外有一个框,属性上显示的是Metallization Area,应该是封装 ...

封装上很少这么设计的,你那边有可以上图最好,标准库的话应该在焊盘外有规范的外扩了,字面意思就是金属化区域,或许也是替代阻焊区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从pcb上看到焊盘外有一个框,属性上显示的是Metallization Area,应该是封装 ...

    在封装中加入Metallization Area后更新到pcb中,可以看到,布线是默认不能进入到该区域,其他有电气属性的shape 过孔等都是禁止的。该区域是可以定义网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封装中加入Metallization Area后更新到pcb中,可以看到,布线是默认不能进入到该区域,其他有电气属性 ...

    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封装中加入Metallization Area后更新到pcb中,可以看到,布线是默认不能进入到该区域,其他有电气属性 ...

    还真的没用过也没见过这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