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硬件知识:封装及参数介绍

楼主(2019-03-11):
51单片机硬件知识:封装及参数介绍

看一个人,我们一般会看他的长相。同样,电子元件也要看长相,或者说是形壮,只是说法不一样,我们把它们的长相称为“封装”。

1.单片机的封装:

单片机的封装大概的可以分为:DIP(直插封装)、PLCC(贴片,引脚向内折起)、TQFP(贴片,引脚向外侧伸展)。对DIP封装的单片机的型号及管脚识别方法如下(对于所有的DIP封装的识别方法与此类同)。

对于DIP封装的单片机来说,在外壳正中央印有字(型号)的一面是它的正面,在单片机外壳的正面的一侧边有一个半月型的小坑,同时还有一个圆形的小坑在旁边。这两个标志说明离圆形小坑最近的管脚为单片机的1号管脚。把单片机印有型号的一侧朝上,1号管脚放在左手边,向右依次为2、3、4…20管脚,单片机上边沿从右到左为21、22、23…40脚。这样数的引脚号与电路图上所标的引脚号是一一对应的。对于其他封装的器件,方法与此类似,也可参考实际的器件使用手册来找到管脚的排列。

2.电阻的封装及其参数:

电阻的封装主要分为直插和贴片。参数的标注有直标和色标。

①直标法:直标法主要用在体积比较大的封装和贴片封装上。直标法有两种况:如果阻值是整数则用三位数表示,前两位是阻值的高两位,第三位是指十的几次方,如103,表示这个电阻是10千欧的;如果阻值是小数则用字母R代替小数点,小数点两边的整数值和小数值部分与之前所说的方法相同,如2R2,表示这个电阻是2.2欧的。

②色环标注法:色环电阻是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的最多的电阻类型,在识别时,可运用如下技巧:

技巧1:先找标志误差的色环,从而排定色环顺序。最常用的表示电阻误差的颜色是:金、银、棕,尤其是金环和银环,一般绝少用做电阻色环的第一环,所以在电阻上只要有金环和银环,就可以基本认定这是色环电阻的最末一环。

技巧2:棕色环是否是误差标志的判别。棕色环既常用做误差环,又常作为有效数字环,且常常在第一环和最末一环中同时出现,使人很难识别谁是第一环。在实践中,可以按照色环之间的间隔加以判别:比如对于一个五道色环的电阻而言,第五环和第四环之间的间隔比第一环和第二环之间的间隔要宽一些,据此可判定色环的排列顺序。

技巧3:在仅靠色环间距还无法判定色环顺序的情况下,还可以利用电阻的生产序列值来加以判别。比如有一个电阻的色环读序是:棕、黑、黑、黄、棕,其值为:100×104Ω=1MΩ误差为1%,属于正常的电阻系列值,若是反顺序读:棕、黄、黑、黑、棕,其值为140×100Ω=140Ω,误差为1%。显然按照后一种排序所读出的电阻值,在电阻的生产系列中是没有的,故后一种色环顺序是不对的。

如何识别阻值大小:四色环电阻:第一色环是十位数,第二色环是个位数,第三色环是应乘颜色次幂颜色次,第四色环是误差率;五色环电阻:第一色环是百位数,第二色环是十位数,第三色环是个位数,第四色环是应乘颜色次幂颜色次,第五色环是误差率。

如何识别电阻的功率:色环电阻看体积,直标法的电阻功率也已经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