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的应用与误差纠正

楼主(2019-03-11):
单片机定时器的应用与误差纠正

定时器是MCS -51单片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其应用与单片机的其他硬件相关,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1]。而定时器是单片机应用中解决某类复杂问题的最有为效的方法,应用非常广泛。随着定时要求的提高,在定时处理过程中所带来的误差需要校正[2],本文就MCS-51单片机的使用方法与误差校正方法进行了讨论,并给出通用算法与程序。

2定时器工作方式与方式设置

MCS-51单片机有两路独立的定时器,每路定时器有4种工作方式(0~3),方式0是13位计数结构,计数器由TH全部8位与TL的低5位构成;方式 1是16位计数结构,计数器由TH与TL全部8位共16位组成;方式2是8位计数结构方式,计数器由TL8位组成,与其他方式不同的是,当定时溢出时,硬件自动将TH的值装入TL中,有自动加载功能。前三种工作方式,两路定时器的设置与使用完全相同,但在工作方式3下,两路定时器有很大差别,只有0路定时器可以工作在方式3下,1路定时器只能工作在方式0~2下,在工作方式3下,0路定时器被拆分成两个独立的8位计数器TL0与TH1,其中0路定时器的各控制位和引脚信号全归TL0使用,因此TH0只能做简单的定时器使用,其控制位占用了1路定时器的控制位,如果0路定时器工作在方式3下,1路定时器由于让出了所属控制位,通常作为串行口波特率发生器[3]。

定时器的工作方式选择主要依靠设置TMOD寄存器的值,其各位定义如下: 位序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位符号 GATE C/T M1 M0 GATE C/T M1 M0

其中,B0~B3用来控制0路定时器,B4~B7用来控制1路定时器。

GATE位为门控位,主要确定定时器启动的方式,如果GATE=0,则用TR0(TR1)位启动/关闭定时器,如果GATE=1,则以外中断请求信号(INT0或INT1)启动定时器。

C/T位为定时与计数选择位,C/T=0为定时方式,C/T=1为计数方式。

M0、M1为工作方式选择位

M1M0=00方式0M1M0=10方式2

M1M0=01方式1M1M0=11方式3

选择定时器工作方式,应根据上述规定向寄存器TMOD中写入相应数,如设置0路定时器工作在定时方式0下,1路定时器工作在方式1下,则应用下列指令设置:

MOVTMOD,#1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