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看门狗详解

楼主(2019-03-11):
avr看门狗详解

AVR看门狗 一个硬件单元,当程序由于某种原因跑“飞”了,它就Reset程序。就像小狗看门一样。

//Watchdog initialize

// prescale: 2048K

void watchdog_init(void)

{

WDR(); //this prevents a timout on enabling

WDTCR = 0x0F; //WATCHDOG ENABLED - dont forget to issue WDRs

}

上面是用ICC的App Builder生成的看门狗初始化程序,这些语句达不到初始化看门狗的目的,需要在中间加一句WDTCR = 0x1F; 。最后一行代码提醒狗主人,别忘了及时清零看门狗定时器(喂狗),否则,小狗就咬人了。

一个相对独立的计数自动重启单片机的硬件部件,如果启用它后,不在一定的时间内清除它的计数值,就会达到计数的最高值而溢出,然后它就指挥单片机重启。 所以要在你的程序里适当的加入清看门狗的指令,一旦你的单片机程序出了问题,当然就不能按照你的程序原先设定那样自动清看门狗了,也就是常说的程序跑飞了,这个时候看门狗就会重启单片机试图解决问题。一般只对瞬间干扰造成的问题有效,要是长时间的干扰或是软硬件问题,看门狗的意义不是很大。

我的理解 就象是监视程序执行的保安一样, 程序正常执行时会在他的益处时间之内给他一 个复位信号,当程序跑飞的时候他在溢出时间之内是收不到复 位信号的,这时看门狗就会在设定的时间内产生系统复位的信号!

AVR的看门狗是软狗,也是硬狗! 如果熔丝位不设定,就是软狗,因为程序可以关闭,也可以打开 如果熔丝位设定了,就是硬狗,因为程序只可以清除,而无法打开或关闭!

是不是在程序中加入 WDR(); 就算“喂狗”了?喂狗好象要计算好时间吧?我每执行一个函数就喂狗一次如何?

如果你的循环体内每循环一次的时间不超过看门狗的复位时间,主要喂狗一次就可以了。

AVR看门狗程序范例,程序演示了看门狗的复位过程,使用了本站新手入门的第一个范例,普通情况下,程序最后陷入死循环,但是这个程序里,看门狗让单片机复位,你会看见LED一直闪动,效果和第一个范例程序相同。

就两点,初始化,然后喂狗,喂狗要在看门狗咬人之前,(复位之前喂狗)。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12-1-31 17:27:04

// Target : M16

// Crystal: 7.3728Mhz

// Auther: 古欣

// 看门狗复位演示程序。

#include

#include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3; //设置为输出

DDRA = 0x03; //高电平,两个LED都灭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Watchdog initialize

// prescale: 2048K //预分频越大,定时时间越长,也就是可以更长时间不喂

// 约为2.1s复位 (根据数据手册,2048K,5V典型值)

void watchdog_init(void)

{

WDR(); //this prevents a timout on enabling

WDTCR = 0x1F; //特别注意这一条不是ICC生成的,是后来加上的。

WDTCR = 0x0F; //WATCHDOG ENABLED - dont forget to issue WDRs

}

//加入了喂狗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0;i>0;i--)

{

for(j=200;j>0;j--)

;

}

WDR(); //这里喂狗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watchdog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init_devices(); //初始化

for(i=10;i>0;i--) //看到程序的闪动

{

PORTA = 0x02; //1脚为高,0脚为低,0脚灯亮

Delay(); //延时

PORTA = 0x01; //0脚为高,1脚为低,1脚灯亮

Delay(); //延时

}

while(1) //普通情况下,程序会陷入这里一直循环。

; //看门狗能够让单片机复位,程序重新运行,我们看到LED闪烁。

//如果在这里加入WDR(); 喂狗,单片机就不会复位了。

}

补充,特别说明

使能看门狗不能用 |=,必须要直接赋值=。

还有数据手册上说:

改变定时器溢出时间及禁止(已经使能的)看门狗定时器需要执行一个特定的时间序列:

1. 在同一个指令内对WDCE 和WDE 写"1“,即使WDE 已经为"1“。

2. 在紧接的4 个时钟周期之内将WDE 和WDP 设置为合适的值,而WDCE 写"0”。

所以在WDTCR=0x0E;之前加上一句WDTCR=0x1F;

void watchdog(void)

{

WDR(); //看门狗计数清零

WDTCR=0x1F; //使能watchdog,并且,采用2048K分频,典型溢出时间5V时2.1S

WDTCR=0x0F; //使能watchdog,并且,采用2048K分频,典型溢出时间5V时2.1S

}

initial_WDT:

WDR ;2011-09-22增加看门狗

LDI R16, $1F

OUT WDTCR,R16 ;使能watchdog,并且,采用2048K分频,典型溢出时间5V时2.1S

LDI R16, $0F

OUT WDTCR,R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