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引脚功能 AT89S52的引脚功能介绍

楼主(2019-03-11):
51单片机的引脚功能 AT89S52的引脚功能介绍

51单片机的引脚功能

AT89S52的引脚功能介绍:

电源引脚:(40脚)电源正极VCC;(20脚)电源负极GND
复位引脚:(9脚)复位引脚RST
时钟信号输入输出引脚:(19脚)XTAL1;(18脚)XTAL2
外部ROM的读选通引脚:(29脚)PSEN(低电平有效)。
地址锁存和ROM编程脉冲输入引脚:(30脚)ALE/PROG为高电平时为地址锁存允许控制信号;为低电平时为对内部ROM编程脉冲输入端。
访问外部存储器控制引脚:(31脚)EA/VPP当接高电平时,可访问内部和外部程序存储器;当接低电平时只能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
1P0端口结构:P0口可以当作普通I/O口,也可以在系统外部扩展存储器的时候,输出低8位的地址。
2P1口结构1口一般用作通用I/O端口,其可以用作位处理,各位都可以单独输出或输入信息。另外AT89S系列的(6脚)MOSI;(7脚)MISO;(8脚)SCK可用作程序下载。

P1端口各位的第二功能

P1端口的位

第二功能

注释

P1.0

T2

T2(定时器/计数器T2的外部计数输入),时钟输出

P1.1

T2EX

T2EX(定时器/计数器T2的捕捉和重载触发信号控制)

P1.2

P1.3

P1.4

P1.5

MOSI

指令输入(编程用)

P1.6

MISO

数据输出(编程用)

P1.7

SCK

时钟输入(编程用)

3P2口结构2口可以当作普通I/O口,也可以在系统外部扩展存储器的时候,输出高8位的地址。
4P3口内部结构3端口是一个具有第二功能、且可位操作的端口。当作为普通I/O端口时,P3口可以进行位操作,是准双向端口。当系统需要扩展外部器件时,P3口可以作为第二功能使用。

P3端口各位的第二功能

P3端口的位

第二功能

注释

P3.0

RXD

串行数据输出

P3.1

TXD

串行数据输入

P3.2

INT0

外中断0信号输入端

P3.3

INT1

外中断1信号输入端

P3.4

T0

T0计数脉冲输入端

P3.5

T1

T1计数脉冲输入端

P3.6

WR

读外部数据存储器

P3.7

RD

写外部数据存储器

单片机48I/O端口的不同结构,决定了各自的应用范围。例如,在一些复杂的应用系统中,只用一个单片机很难达到系统的要求,经常需要外部功能扩展。因此,单片机的P0口和P2口常用于组成16位地址总线。P0口用作8位数据总线,P3口由于其特有的第二功能,因此常用于传输和控制等,只有P1口可以真正的用于I/O操作。
另外,在单片机应用时,P0口需要外加上拉电阻,而P1口、P2口和P3口内部设置有上拉电阻,不用外加。这4I/O端口均为准双向I/O端口,其驱动能力不同,P0口的驱动能力最强,可以驱动8LSTTL负载,其余3个端口只能驱动4LSTTL负载。
还有一个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端口都有两种读取方式:读锁存器和读引脚。这是因为在I/O端口中,锁存器内容和引脚上的内容有可能不一致。

网友:
不错,刚好有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