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系统设计优化

楼主(2019-03-11):
    Verilog系统设计优化

    资源优化(RTL结构)
资源共享
    同样结构的模块需要反复被调用,但该结构模块需要占用的资源比较多,这类模块往往是基于组合电路的算数模块,比如乘法器、宽位加法器等。
主要针对数据通路中耗费逻辑资源比较多的模块,通过选择、复用的方式共享使用该模块,以减少该模块的使用个数,达到较少资源使用,优化面积的目的。
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以此法实现资源优化,如果对与门之类的模块资源共享是无意义的,甚至会增加资源的使用。综合器通过设置就能自动识别设计中需要资源共享的逻辑结构,自动地进行资源共享。
逻辑优化
使用优化后的逻辑进行设计。将常数定义为parameter。
串行化
    串行化是指把原来耗用资源巨大、单时钟周期内完成的并行执行的逻辑块分割开来,提取出相同的逻辑模块(一般为组合模块),在时间上复用该逻辑模块,用多个时钟周期完成相同的功能,其代价是降低了工作速度。
速度优化(总体工作频率)
    流水线设计☆
在设计中加入流水线并不会减少原设计中的总延时,有时甚至会增加插入的寄存器的延时及信号同步的时间差,但却可以提高总体的运行速度。(最高工作频率增加)
寄存器配平
如果两个组合逻辑模块的延时差别大,其总体的工作频率取决于最大的延时模块,从而导致设计的整体性能受到限制。类似问题可以利用流水线设计方法给予解决。这种优化方法的关键是配平寄存器之间的组合延时逻辑块。
    关键路径法
    关键路径是指设计中从输入到输出经过的延时最长的逻辑路径。优化关键路径是一种提高设计工作速度的有效方法。一般从输入到输出的延时取决于信号所经过的延时最长的路径,而与其他延时小的路径无关。在优化设计的过程中关键路径法可以反复使用,直到不可能减少关键路径延时为止。
乒乓操作法
可以看成是另一种形式的流水线技术。通过“输入数据流选择单元”和“输出数据流选择单元”按节拍、相互配合的切换,将经过缓冲的数据流“无缝”地,即没有时间停顿的送到“数据流运算处理模块”进行处理。常应用于流水线式算法,完成数据的无缝缓冲与处理,截音乐缓冲区空间。
    加法树法
部分类似于流水线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