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输入信号带宽越宽,放大器的记忆效应越明显?谢谢!

楼主(2019-03-11):
“在窄带通信系统中,放大器的记忆效应较弱,分析功率放大器的非线性特性时,往往不对它进行考虑。但在宽带通信系统中,随着输入信号带宽的增加,放大器的记忆效应趋于显著而不能被忽略。”

为什么输入信号带宽越宽,放大器的记忆效应越明显?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是啥? 啥叫放大器的记忆效应?

网友:
线性功放的内容?

网友:
宽带宽引起的非线性效应?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宽带宽下,每个频点对应的阻抗不一样,所以最终表现为功率放大系统在不同频点反馈不一样。而窄带相对来说会好很多,毕竟上下边频挨得近,频点的阻抗变化不明显。

网友:
理想情况下,功率放大器的输出功率应该仅仅因输入功率而变化,同样的输入功率应该总是输出同样的功率。但是在有记忆效应的功放中,随着时间的延长,即使是同样的输入功率,输出功率也会漂移。这中间主要原因还是温度,不同温度,晶体管在包络频率处的电特性也不一样,由此产生的IM3也不一样。----转自百度

网友:
4楼5楼说的都有道理。大带宽通信系统通常都不是恒包络系统,信号的峰均比较大,如果要满足PA的线性输出,那PA的效率就会比较差。这时候要提高PA的效率就需要PA经常工作在非线性区,为了避免信号失真,那就需要加入DPD之类改善PA效率的线性化措施。而PA的记忆效应会影响这类改善PA线性度措施的效果。关于PA记忆效应的文章有很多,楼主可以多看看。

网友:
我又来发资料了,有兴趣可以看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9946-1-1.html

楼主:
谢谢解答,不过还是不太懂

网友(2020-05-16):
谢谢解答,包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