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在内层负片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9-03-11):
    按照我的理解,allegro将过孔和焊盘统一,在负片下连接焊盘通过Flash焊盘实现连接,通过Anti Pad隔开。那么过孔应该也是一样的。
    我具体的问题是:
    1、padstack中热风焊盘如果不做而外的Flash焊盘,而是直接设置直径,为什么在电路板上打的通孔在内层Plane都是全连接的状态?
2、allegro中Global Dynamic Param设置中的Thermal relief connect设置via的连接状态对内层Plane的连接有效吗?

实际设计的时候,内层用负片的话,制作via时,是否需要制作Flash焊盘?

网友A:
    1、没有Flash就会全连接
2、对Plane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Flash就会全连接
    2、对Plane无效

    直接明了!Global Dynamic Param 对Plane层设置无效的话。
    如果我想在内层负片的时候,设置过孔为全连接方式,该怎么做呢?

网友:
    去掉过孔的Flash

网友:
    Global Dynamic Param 是對正片的設定.
    負片因為常規認識是僅使用在電源層 , 因此在電源層中就會受到 "不能走線的" 操作限制.

不過 padstack  的 Flash 資料建議還是要補. 萬一有焊接問題需要挖開時,你就沒的玩了 , 到時候又聽到 " 傷不起" 的聲音.
    屬於資料庫的東西最好不要偷懶 ,  寧可備而不用 , 反正這也是僅有一次的操作設定  , 一次搞定永遠免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