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共用晶振问题

楼主(2019-03-11):
在做一个网络机顶盒项目,CPU和WIFI芯片原本是各带一个晶振的设计。后来想节约成本,省掉一个晶振,就是想CPU和WIFI芯片共用晶振。想请教大神,这样设计是否可行?对WIFI性能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楼主,这样设计有风险,不建议这样设计。

网友:
好像记得有做过类似的设计,只是这么设计很麻烦,得不偿失。

楼主:
楼上的两位,能否解释清楚一点,有什么风险,如何避免?

网友:
晶振需要和芯片内部的振荡电路一起工作才能提供稳定的本振频率输出。CPU和WIFI芯片的振荡电路肯定是不一样的,这可能会造成系统不稳定,不开机,经常死机,对温度很敏感等问题,所以不建议这样设计。另外,晶振通常要求靠近芯片放置,目的是为了走线尽量短,避免被干扰,同时也怕干扰其他信号。

网友:
之前有做过和楼主类似的项目,出现过一些问题。
大概讲一下过程吧,先容我回忆一下

网友:
项目在设计之初就做了兼容设计,预留了单独晶振和共用晶振的可能。第一板调试的时候就是用的单独晶振,WIFI 工作正常,效果还不错。

网友:
后来准备调试共用晶振,取掉独立晶振后正准备测试WIFI,突然发现WIFI不工作了。考虑到之前系统还是正常工作的,问题肯定出在供用晶振上。到底是什么问题呢?用示波器分别测试了共用晶振端和WIFI端的时钟信号,发现WIFI端的时钟信号幅度比共用晶振端弱了很多,是否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
带着疑问,我尝试调大了晶振的振幅,果然,WIFI 可以正常开机了。考虑到共用晶振到WIFI的时钟线走线很长,估计是这个原因导致时钟信号幅度的衰减,而因为时钟信号幅度不够,导致无法驱动WIFI。我原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一测WIFI的RF性能,tX evm 烂得一塌糊涂

网友:
而且连带频谱模板也出现毛刺,导致fail。考虑到和共用晶振有关,时钟线可能被干扰,调试无果的情况下,只好改板,一次性解决干扰和线长问题。结果还好,WIFI 勉强能用,只是EVM还是会偶尔跳动至fail,只能凑合用了。

楼主:
@rflion 感谢解答,我们项目和你的项目类似,看来问题多多啊。先搞一板看看,不行就放弃

网友A:
楼主不要放弃啊,试试呗,有时候也没啥影响的,还是要看板子布得好不好

c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要放弃啊,试试呗,有时候也没啥影响的,还是要看板子布得好不好

哈哈,肯定会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