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何根据给出的S参数设计匹配电路

楼主(2019-03-11):
请教大神,本人菜鸟,最近设计一款放大器,采用了AVAGO家的芯片MGA-31689,芯片手册上给出一些经典电路,1700MHZ到2000MHZ的匹配原理图。

但是我使用的频段是500MHZ,怎么根据给出的S参数,来设计这个输出,输入匹配电路呢,非常感谢

[

我研读了他的芯片手册,发现匹配电路通过Smitch原图来设计匹配电路,但是具体方法是啥呢,请大神赐教啊

网友:
楼主,你是想问怎么调匹配么? 是想调输入匹配还是输出匹配?

网友:
楼主的第一张图就是一个S参数的扫描,对你的匹配调试没多大作用。第二张图倒是指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PA输出负载的S22阻抗匹配点。不过图上标识是错的,文字描述的部分是对的。

网友:
S参数是可以很方便的用在ADS 仿真软件上的。

网友:
这个器件S11很差的

网友:
这个器件的S11是够差的,需要额外加入匹配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对S参数的知识一直很模糊,希望有高手来解释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S参数的知识一直很模糊,希望有高手来解释解释

S参数又叫散射参量,它反映了射频端口之间传输和反射的关系。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啊

网友:
首先我们从网络上下载S参数。  这个可以在器件公司网站上找到

网友:
保险起见,这个文件存放在一个全英文的目录下面
如D:\TEST-TEMP

网友:
用ADS 建一个S仿真文件

网友:
加隔离器的目的是为了偷懒,因为只为做S11 的匹配电路设计,避免其他因素影响,就加了这个。

网友:
其中的s 文件的内部设置,按照1-2顺序修改,就ok了

网友:
输出电路的s 参数。
看到奇异的S22和s12数据了吧,

网友:
和器件参数中的S11指标是一样的。。。。。。。。

网友:
好了,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我们初步依靠S 参数直接建立了仿真文件。 也检查了仿真文件, 现在ok了。

网友:
现在ADS 仿真软件的好处来了。
加上个SMITH CHART MATCHING 元器件。

网友:
按照上图,选择designguide 中的filter

网友:
选择模块中的smith chart。。。

网友:
检查1, 这个参数是我们原理图仿真中自带的
配置2

网友:
按照步骤1,2,3 来进行

网友:
好了现在可以仿真了

网友:
很比较漂亮的数据了

网友:
那匹配电路是什么了,什么了:P:P

网友:
OK
就写到这里了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版主辛苦,对如何导入S参数文件讲得很清楚,谢谢了

网友:
    谢谢大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