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RE测试

楼主(2019-03-11):
    请教大神,在RE测试时,标准要求是改变天线相对于EUT的方位以寻找最大发射场强,为此可以旋转EUT,因此问题就来了:一种情况是,每次EUT转固定角度(如90度)后,接收机在天线某个高度接收,但是,无论你每次转的角度有多小,总是会漏掉一些角度;另外一种情况是转台连续地转,接收机在天线某个高度一直接收,但是由于接收机从30M-1G扫频总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也会漏掉一些角度,那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测试呢?才能做到全覆盖?非常感谢!3 L( y) C  h( ?( g. ~

网友:
标准对于转台最大速度是有要求的, 就是为了减少这个不确定度。 你仔细去看一下cipsr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