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entor xpedition 中怎么翻转PCB,

楼主(2019-03-11):
    就是想翻转下PCB的视角

网友A:
    你说的翻转是指pcb整体的角度反转?

网友:
    如果是整体就试试这个

    ra 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翻转是指pcb整体的角度反转?

类似mirror

网友A:
引用 楼主:
类似mirror

镜像其实有两种意思啊,有一种是角度上得操作,有一种则是会对pcb上得器件进行操作,比如Top的器件change到Bot,Bot的器件chang到Top,而布线仍然保持正确的连接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镜像其实有两种意思啊,有一种是角度上得操作,有一种则是会对pcb上得器件进行操作,比如Top的器件change ...

Mentor中还有这种功能啊,正反面器件互换,布线关系保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ntor中还有这种功能啊,正反面器件互换,布线关系保持?

一直都有,EE和VX都可以的。

网友C:
    在 General 选项卡里面有个 mirror view 选项,选中后,可以镜像PCB 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 General 选项卡里面有个 mirror view 选项,选中后,可以镜像PCB 文件。

    这个是经常调整b面silk用的,只是镜像后观看更顺一些,没有实际改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经常调整b面silk用的,只是镜像后观看更顺一些,没有实际改变。

楼主的需求 是 反转  PCB 视角,感觉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需求 是 反转  PCB 视角,感觉就是这个意思。

嗯嗯,如果是这个需求的话就更容易了哈,其它的倒是不常用,难度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类似mirror

楼主翻转是干嘛用啊,调丝印用就是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翻转是干嘛用啊,调丝印用就是看看?

简单的自己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自己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