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题

楼主(2019-03-11):
求问大神如何测量脉冲
电路
的电压,现在无示波器的条件,淘宝上很多的数字电压表也无法测?

网友:
没有示波器,看不到波形,就不好测试了。。。。
有大神搞过么

网友:
等大神解答,貌似有的万用表也有测试RMS值的功能吧

网友:
这个只能测试有效值,否则就是抓波形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