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认识

楼主(2019-03-12):
AD转换认识

1.1 基本概念
(1)什么是AD转换?A(A,analog,模拟的,D,digital,数字的)

现实世界是模拟的,连续分布的,无法被分成有限份;
计算机世界是数字的,离散分布的,是可以被分成有限份的;
AD转换就是把一个物理量从模拟的转换成数字的。

(2)AD转换的意义?

(3)什么情况下需要AD转换。

1.2 AD转换的原理
(1)比较器,所有的AD转换芯片内部都是用比较器来实现的。

(2)和10进制转2进制有点像。

1.3 AD转换中的主要概念
(1)位数,AD转换后转出来的二进制数由几位二进制来表示。位数越多,越细腻。

(2)量程,AD转换器可以接受的模拟量的范围。

(3)精度,简单理解就是转出来到底有多准。

(4)分辨率,AD转换器转出来的二进制数,每一格表示多少。

(5)转换速率(转换时间)。

举个栗子:
输入电压范围0-5V,AD转换输出位数是10,精度是0.01V,则:量程为0-5V,
分辨率为:(5-0)/2exp(10)=0.00488V
譬如一次AD转换后得到的数据是1010101010,则对应的电压值为:3.328V,考虑精度后为3.33V

1.4 AD转换在系统中存在的方式
(1)CPU外部扩展专用AD芯片。

(2)CPU内部集成AD模块(内部外设)

网友:
新手可以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