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的5种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9-03-12):
MSP430单片机的5种低功耗模式

5种低功耗模式分别为LPM0~LPM4(LOW POWER MODE),CPU的活动状态称为AM(ACTVE MODE)模式。其中AM耗电最大,LPM4耗电最省,仅为0.1uA。另外工作电压对功耗的影响:电压越低功耗也越低。

系统PUC复位后,MSP430进入AM状态。在AM状态,程序可以选择进入任何一种低功耗模式,然后在适当的条件下,由外围模块的中断使CPU退出低功耗模式,返回AM模式,再由AM模式选择进入相应的低功耗模式,如此类推。

工作模式的选择由状态寄存器SR中的SCG1、SCG0、OSCOFF、CPUOFF位控制。由于在CPU的头文件中对CPU内的各寄存器和模块的各种工作模式都作了详尽的定义,所以编程时尽可能的利用就是了。如:要进入低功耗模式0,可在程序中直接写:LPM0; 。进入低功耗模式4,可以写:LMP4;就可以了。退出低功耗模式如下:

LPM0_EXIT; //退出低功耗模式0

LPM4_EXIT; //退出低功耗模式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