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写是什么?什么叫单片机烧写?

楼主(2019-03-12):
单片机烧写是什么?什么叫单片机烧写?

为什么叫烧写呢?

早期一般是将调试好的单片机程序写入到ROM、EPROM中,这种操作就像刻制光盘一样,实在高电压方式下写入,PROM是一次性写入,存储内部发生变化,有些线路或元件就被烧断,不可再恢复,所以叫做烧写,EPROM可以使用紫外线将原来写入的内容擦除,重新烧写,目前大量采用EEPROM,是可以电擦写的存储器。

扩展阅读:51单片机烧写详细过程

单片机启动时会直接运行这些芯片中的程序,完成既定的功能。

所谓烧写,其实就是对单片机中的rom进行擦写。现代工艺下,rom已经可以进行多次擦写,但在早期,rom只能一次性设计好,例如早期的PLC,把二极管上的丝烧了后就永久编码出1。而我们知道,单片机程序经编译连接后传给机器便是机器语言,简而言之就是一大堆1和0。在少些过程中,我们将烧不烧一大堆MOS管和BJT的丝或连不连上通道来表示这些1和0。

烧写的三种方式:

1.把单片机当做一个ROM芯片,早期的单片机都是如此。将单片机放在通用编程上编程时,就像给28C256这样的ROM中写程序的过程一样。只是不同的单片机使用的端口,编程用的时序不一样。

2.像AT89S52或AVR单片机一样,在单片机上有SPI接口,这时用专用的下载线将程序烧写到单片机中。这时不同的是,单片机的CPU除了执行单片机本身的指令之外,还能执行对ROM进行操作的特殊指令,如ROM擦除、烧写和校验指令。在编程ROM时,下载线先通过传输这些指令给CPU执行(擦除ROM、读入数据、烧写ROM、和校验ROM),这样完成对单片机的ROM的烧写。此外,现在普遍使用的JTAG仿真器也是这样,单片机的CPU能执行JTAG的特殊指令,完成对ROM的烧写操作。

3.引导程序,即单片机中已经存在了一个烧写程序。启动单片机时首先运行这程序,程序判断端口状态,如果符合“要烧写ROM”的状态存在,就从某个端口(串口、SPI等等)读取数据,然后写入到单片机的ROM中。如果没有“要烧写ROM”的状态,就转到用户的程序开始执行。像AVR单片机的bootloader方式、STC的串口下载方式,还有其他单片机的串口编程等等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