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里面的差分对间距怎么设置才能不报错

楼主(2019-03-12):
    BGA里面的差分对由于空间不够间距达不到差分对的要求,报DRC,怎么设置才能在BGA里面是按这个区域的规则,不报这样的错误,谢谢

网友A:
    单独对 bga 设定 region rule

网友:
    设置区域规则 4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对 bga 设定 region rule

    也设置了呢,但是差分对在区域里面还是按差分对规则

网友:
    设置一个区域规则,也就是REGION。在这个REGION里面设置你想要的线距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设置了呢,但是差分对在区域里面还是按差分对规则

    这样再设置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差分要设置最小间距4mil

网友:
    设区域规则

网友:
    设置一下Neck 缩小规则

网友:
    可以在这个地方设置4MIL,也可以建REGON比

网友:
    单独设置局域规则